rx580显卡核心电压低怎么修

楼主(2022-07-24):
rx580显卡核心电压低怎么修
刚开始核心无电压短路换了下管不短路了,但是无核心供电,换了电源芯片后核心有供电了 显卡其他供电都正常了

可是核心只有0.6V电压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更换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电源管理试试

以前不出电压,换了电源管理9505后出了0,6电压,我买了两个芯片我在换一个试试,谢谢提示

网友:
用示波器打每组出波形没。。。然后测核心阻止。看核心挂了没

网友(2022-10-14):
检查电压反馈电路

网友:
fb 电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