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嘉ATX电源HK315-11FP电路图

楼主(2022-07-24):
(图片)

网友A:
楼主有何故障?................

网友:
古老的半桥结构,网上很多可参考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何故障?................

最近想学电源维修,手头有一个这样的故障电源(故障现象是不通电),故拆开学习学习,想找到相应的电路图就更好。

网友B:
感觉这电源的零件好少啊

网友:
自己慢慢研究咯,楼主。
  这种事只能靠自己

网友:
俢ATX电源先备个维修插座,或自制一个也可以,不用多少零件,怕炸。先查各路待机电压,绿线和紫线的5v待机,再查有没有一路对地短路。以那一路没电压顺着路线查,其实比修电脑手机好修多,电子元器件比较大,好测量

网友:
这做工怎么感觉很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电源的零件好少啊

估计背面有贴片元件........

网友:
修这玩意还用电路图吗?又不是什么黑科技东西

网友:
不用电路图的,知道工作原理就可以了。这种电源维修,从不找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