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联想LJ3650DN开机报错,全部灯闪烁

楼主(2022-07-24):
现象:LJ360DN开机全部灯一起闪烁,没有电机转动的动作,只能听到风扇的声音
分析:主板故障,传感器,卡纸,都检查了一遍未见异常,发回主板一张,装上,开机没有马上闪灯报错,以为期待已久的电机启动声就要出现了!但过了一会儿还是全部闪灯了!主板没坏,那还剩下激光器,定影组件,高压板,一样样的检查吧,清洁激光器后故障依旧,拆下定影组件目测没问题,测加热片阻值无穷大,呵呵原来是你,测温控保险开路,拆下摔打教育后恢复正常,装上定影开机,妈的!还是一样!主板清零操作,开机哈哈,电机开始转动了,但是声音有点不对,打开后盖发现定影组件的下辊黑色胶皮都被拔掉了好大一块!粘在热辊上面!肯定是当时温度过高烧结在一起了!管他的哟,先打印自检看还有其他问题没有,测试页看效果就只是定影下辊破损引起周期性的褶皱!其他都好!
解决:更换新的定影组件,清零主板,故障排除

网友:
没有换主板?

网友:
这温控保险害过我两次

网友A:
一般温控开关开路摔打复位后,是不需要更换主板的。主板只是报定影组件错误清除代码就可继续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温控开关开路摔打复位后,是不需要更换主板的。主板只是报定影组件错误清除代码就可继续使用

他设计了两个温控,是啥意思

网友:
能修兄弟的a4打印机。联想到也可以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设计了两个温控,是啥意思

这个我个人见解是检测中间和和旁路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个人见解是检测中间和和旁路的温度

有道理,用3个更稳当,两端,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