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音,不开机,CPU发热 A1398 macbookpro 820-00426-A

楼主(2022-07-24):
原故障:A1398 820-00426-A 按下电源键,风扇转不开机,CPU发热。

测电压:L7310 L7320  L7330 PPVCC_S0_CPU 都是1.8V
测电阻:L7310 L7320  L7330 PPVCC_S0_CPU 对地9.1欧

尝试维修:
刷了BIOS,现在按电源键有开机声音“duang~~~”,其他和原故障一样,屏幕不亮,键盘灯不亮,大小写不亮。

求助:
1、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声音能不能说明CPU没问题?
2、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思路排查,我能力有限,现在一点思路也没有。

感谢论坛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显卡坏掉辣,加焊啊giegie

网友A:
是不是外接显示器试一下 再排除屏线屏供电 和LVDS

网友:
可以外接一个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外接显示器试一下 再排除屏线屏供电 和LVDS

外接显示器试过了,不显示

网友:
测一下hpd阻值

网友:
现在是没有开机,也不显示,HDMI也没有,HDP阻值具体测哪个位置呢?

网友:
不装外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