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rx564玩lol掉贞

楼主(2022-07-24):
显卡很新,没修过。跑分没问题,玩吃鸡不卡。
但是lol就经常掉贞,重装了系统驱动也不行。怎么搞啊

网友:
AMD的破卡就这样

网友:
对,AMD的稀奇古怪的问题都有

网友:
建议用N卡   AMD 我的也这样!!

网友:
那就是没办法了吗

网友A:
你开了垂直同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开了垂直同步?

没开,我卖给别人的显卡,什么游戏都能玩,就lol掉贞,lol这种用集显都飞起的游戏居然玩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开,我卖给别人的显卡,什么游戏都能玩,就lol掉贞,lol这种用集显都飞起的游戏居然玩不了

是不是显示器的设置问题 分辨率 刷新频率什么的造成的

网友:
用AMD网吧驱动试试

网友:
说我的一样的毛病

网友:
DirectX 設定跑走了? 網上一堆教學,檢查看看吧~

网友:
能怎么搞 换卡呗

网友:
哎 可惜了    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