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大佬

楼主(2022-07-24):
笔记本黑屏,风扇一转一停,试过coms电池短路放电,拔插内存硬盘都不行请问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或者是主板短路的解决方法

网友:
同样的症状可能有100个原因,如果是小白,还是找专业维修或者换板吧

网友:
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吗?如果电压都有了或者只有集显电压没出来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
换主板是一个快速解决的好方法。其次是按照电路图查故障。

网友:
查供电cpu的,和时序正不正常

网友:
先量一下有没有哪一路电压没有出来,电压都出来了就刷个bios,还不行就得按时序查信号了

网友:
电脑坏了,换个电脑就行了

网友:
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去解决

网友:
学习中………………

新芯箱硬88 -5 -5

网友:
不是专业人士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找个修电脑的看看

网友:
v,f .#a-* m  vn

新芯箱硬88 -5 -5

网友:
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这就对了

网友:
缺少供电,某一项电压不够

网友:
你这个给的细节也胎少了

网友:
换板可以解决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