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z2 gk5cn5z

楼主(2022-07-24):
主板正常开机,CPU高负载下两个核心发热严重,排除散热和bios问题,求大哥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A:
一CPU坏了,二,CPU供电异常,或者滤波不良,也或者电压高了

网友B:
“高负载下发热严重”这是正常的呀,有其他异常的现象吗?

网友C:
有其它功能不正常不

网友D:
现在都是集成CPU了,哎……坏的太多了,祝楼主好运吧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不发热CPU就凉凉了,过度发热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其它功能不正常不

并没有其他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负载下发热严重”这是正常的呀,有其他异常的现象吗?

烤机瞬间95度,而且只有两个核心95,这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CPU坏了,二,CPU供电异常,或者滤波不良,也或者电压高了

好吧,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是集成CPU了,哎……坏的太多了,祝楼主好运吧

估计凉凉了

网友:
偶到1台机械革命的其他型号,散热铜管不良的,换了就好!

网友E:
甜甜圈帧数对吗?散热是通病。这在工厂是我的机种。

网友F:
看着像散热铜管不良的

网友:
没有好办法,除了改散热

网友:
cpu坏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甜甜圈帧数对吗?散热是通病。这在工厂是我的机种。

甜甜圈帧数也没问题,就是CPU温度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着像散热铜管不良的

铜管很烫,也换过液金,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