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新手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楼主(2022-07-25):
之前修机都是万用表热成像大法,最近时序跑的多了熟练了,搞了个示波器,刚用上就遇到了难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接到一台联想笔记本,板号E011P,能触发

这个板子特殊公共点只有7V,触发定电流0.300左右,过一会掉电反复,有时候一触发就掉,并且主板伴随着哒哒的声音,声音很小听不出来是哪个发出来的,

在定电流的时候测量到待机条件正常,触发后各个供电也都出了,除了显卡显存和CPU供电,

sys pwrok有的,pltrst也有,CPU的供电芯片有发出pwm,给了集成驱动复合管(额具体不知道叫啥反正就是继承了驱动和上下管的芯片)

示波器测量CPU供电电感前端是这样的

后端是这样的

感觉像是能产生电压,但是一瞬间掉了

用热成像看的话,CPU像是会呼吸一般
桥的晶体和CPU的晶体都发烫亮一下就暗了

这种属不属于瞬间掉电但是CPU供电正常产生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为后级有短路保护了,也就是CPU挂壁了。

网友A:
断开CPU主供电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CPU主供电看有没有变化

割开嘛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也许奇迹出现

网友B:
几代的u,打对地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代的u,打对地值是多少

i5 7代,对地值17

网友:
阻值感觉正常,查一查反馈电阻

网友:
哈哈 你的热成像跟我的一样

网友C:
看LX分析,最大可能是vin输入异常,很可能上管和vin中间的限流或者电感阻值过大,或者BST异常,你这抓的不清时间太大,开不清楚芯片的脉宽调制过程,如果占空比不断拉大,LX幅度逐渐变低,最大可能就是vin输入异常,可能中间的电感阻值变大,负载功率变大时,电阻上压降变大

网友:
楼上的大神很有理

网友:
遇到好多了主板响的。。。听不到哪里发出来的。。跟蛐蛐一样有频率的叫。。就是一下上电一下掉。。这个应该有短路

网友D:
你这示波器泰克比较老的型号的吧

网友E:
图片3中的维修电源旁的电压电流表准吗?

网友:
感觉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LX分析,最大可能是vin输入异常,很可能上管和vin中间的限流或者电感阻值过大,或者BST异常,你这抓的不清时间太大,开不清楚芯片的脉宽调制过程,如果占空比不断拉大,LX幅度逐渐变低,最大可能就是vin输入异常,可能中间的电感阻值变大,负载功率变大时,电阻上压降变大

还是你强大。我都说了理论实践你是强手

网友:
这个二手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网友(2022-08-27):
引用 网友D:
你这示波器泰克比较老的型号的吧

一个学弟送我的,他说这是船长同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3中的维修电源旁的电压电流表准吗?

找船长做的,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