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25WP080D用CH341A可以烧录吗

楼主(2022-07-25):
1、CH341A可以烧录IS25WP080D吗?2、如果可以烧录用什么软件可以找到并烧录呢?
我找到的几款软件芯片列表里都看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A:
可以,随便选个容量一样的就行,但是这个芯片工作电压是1.8V的,CH341A是3.3V的,你需要一个电压转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随便选个容量一样的就行,但是这个芯片工作电压是1.8V的,CH341A是3.3V的,你需要一个电压转换板

请问软件方面有什么推荐的吗,芯片种类多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软件方面有什么推荐的吗,芯片种类多点的

CH341A编程器不是有对应的软件吗,用那个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341A编程器不是有对应的软件吗,用那个就够了

卖家给的软件,芯片列表里找不到IS25WP080D这颗芯片

网友A:
SPI Flash控制方式都差不多的,随便找个封装一样容量一样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I Flash控制方式都差不多的,随便找个封装一样容量一样的就行

好的,我迟点试试

网友:
直接上编程器

网友:
慢慢的你就成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