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修电脑都只只敢让客户自己买芯片了,

楼主(2022-07-25):
修好才100块钱,芯片成本都要55块钱了,唉,只好让客户自己把电脑拆好,然后看一下哪个地方坏了?然后然后让客户自己定芯片,这样万一没修好,也不用花什么力气和成本,
一个什么nh58ed,听都没听说过的型号,电脑百度都查不到一个资料,好像还是个游戏本

网友A:
这事我都做多了,修同行机

网友:
太难了,报价越报越低,芯片动不动都贵

网友:
这个cpu应该也坏了吧

网友:
白费功夫

网友:
这种思路很好。维修费和配件费双方各负担,维修风险大大降低。更换CPU等大芯片就可以使用这个思路

网友:
短路烧坏的话 cpu多数也不保了

网友:
难搞啊 维修行业太卷

网友B:
要是买的芯片是坏的,那维修费客户会给吗?

网友:
兄弟,CPU供电烧了,买个锤子芯片,你要先给客服报CPU价格啊,这种板100块修好,你是真敢瞎接,

网友C:
自己买配件来的客户,我报价比不带芯片的还高很多,甚至不修,让他去别家看看,这种人都是垃圾客户,一分钱都不想让你赚,就是想让你白帮忙干活的

网友:
现在这芯片,买回来还不一定好用

网友:
这种客户我一般不接,有的客户拿个接口,排线啥的可以接,换芯片这种,不一定能好,可能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
这事我都做多了,修同行机````````````

网友:
CPU还活着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事我都做多了,修同行机

就是同行呀,一个什么啄木鸟平台的专门做上门服务的,现在百度一查大平台,

网友:
还不知道呢,这两天去日照旅游了,后天回去了再说,那客户催货了

网友:
他这个复合管拆了以后,不短路了,触发以后能随便能发热,试试呗,反正不要自己花钱,也不用自己拆装

网友:
骚鸡神器,一下就找到故障点了,没花什么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买的芯片是坏的,那维修费客户会给吗?

肯定不给呀,他已经拆好了,我就是焊下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买配件来的客户,我报价比不带芯片的还高很多,甚至不修,让他去别家看看,这种人都是垃圾客户,一分钱都不想让你赚,就是想让你白帮忙干活的

我觉得这个比装系统还省事

网友:
论坛有你更加卷啦,可以开始考虑转行啦

网友:
思路极好,值得推广

网友:
CPU供电复合管 修个毛线 CPU必挂

网友:
这样子搞 要不了多久 你就倒闭了 修好了收不上维修费,修不好这种客户你也别想落好名声。

网友:
CPU挂了,8690基本没有救

网友:
CPU坏大家还换吗,芯片都上机不保,风险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