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X3201S灰屏维修

楼主(2022-07-25):
优派VX3201开机灰屏,经检查是逻辑板上的贴片电容短路了,已遇到多台这个机器,应该是通病

网友:
牛!!跟大神学习一下

网友:
我怎么都没有遇到呢

网友:
这类显示器电容漏电短路的还真不少。

网友:
灰屏的遇到好多,只有一台是供电短路,别的都是 屏废了,现在灰屏都不接,浪费时间

网友:
屏供电的电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