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烙铁和设备接地的问题,求助大佬

楼主(2022-07-25):
我家里没地线,别人说没接地,电烙铁会带静电和感应电,容易击穿芯片,我电脑和设备是不是也会带静电或感应电?
我拆取的芯片要放到pc3000设备上,pc3000设备是usb接口插在台式机上的。

如果我增加一个专用的带接地插座给电烙铁用,电脑还是用没接地的插座,我的pc3000设备会不会带电?有没有击穿芯片的可能?

只弄下总开关的接地,增加一个带接地的插座给电烙铁用,大概要多少费用?

网友:
机率比较小 放心不会中奖

网友:
有点过虑了,没想象的那么容易坏,烙铁可以用直流的,白菜白光那种。

网友:
从来就没接过,那种。单一条那种就有可能因为那个是漏电的。

网友A:
多虑了,烙铁不接地确实有感应电,但是那点感应电远不足以击穿芯片,PC3000接通电脑,如果电脑没地线,大概率你会被感应电触点,你该考虑的是你的个人安全,而不是芯片的安全。
市电200V漏电通过人体达到50ma就足以让你无法挣脱慢慢等死了,而这个电流要经过芯片,必定要先经过你人体通向大地,你首先该考虑的是你的人生安全,而不是芯片的安全。
你烙铁有没有地线不是很重要,你电脑才该优先接地线。如果是农村没地线的话,可以考虑在湿润的土地插入至少1米长的钢管当土地线,所有插线板地线都连接到钢管上,保持钢管常年湿润。
这事我干过,以前我老丈人家农村没得地线,啥都漏电,电饭锅,洗衣机,微波炉,电脑,摸啥都麻人,我就买了一根接近2米长的甘蔗粗的钢管,末端用切割机切割成尖头,再茅厕背后最潮湿的土壤里大锤砸进去,某个末端接1.5平的纯铜电线,把家里所有插座都补了一根电线,至今为止老丈人家里所有电器就再也没漏过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虑了,烙铁不接地确实有感应电,但是那点感应电远不足以击穿芯片,PC3000接通电脑,如果电脑没地线,大概 ...

找电工来了,把工作台(烙铁)、电脑桌都拉了接地插座,但是厨房 卫生间 空调没弄,老房子,我是租的,不方便都弄

网友(2022-09-12):
不要想太多,这些有的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