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bios里的MAC地址

楼主(2022-07-25):
bios里面MAC地址一致,如何修改,小编在此用Q270主板简单介绍一下修改方法:

在编程器下,把要刷的bios加载入后,在编程器里选者缓冲区Buffer,

然后在缓冲区编程器内, 找到对应MAC的扇区,然后修改原主板的MAC地址,确认,然后按照刷bios流程写入刷bios修改完成.

网友:
说的不详细 看不懂

网友(2022-11-22):
这是不是要好点的编程器才可以有这些功能

网友(2023-02-21):
说的太笼统,不懂

网友A(2023-03-29):
我都是把BIOS读出来用WINHEX来修改,然后再写回

网友B(2023-08-10):
知道mac地址的地址偏量(offset)才行。

网友:
说的再详细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mac地址的地址偏量(offset)才行。

那么问题来了,MAC地址offset 开头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把BIOS读出来用WINHEX来修改,然后再写回

那么问题来了,是修改哪一个开头是什么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MAC地址offset 开头是什么

网友(2024-03-08):
如果主板有两个网卡,应该怎样找?这个00002000的地址,是和WINhex里的偏移是一样的吗?

网友(2024-05-08):
怎么找到网卡地址?

网友(2024-10-29):
进DOS刷

PG8168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