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833-1.1 联想CFT3I1通病又碰到一台

楼主(2022-07-25):
联想集成主板通病三颗电容腐蚀严重

网友:
论坛一堆了,两三年前的通病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电容腐蚀短路。

网友:
有次我也遇到了。。把cpu上的电容基本都拆完了,还是不触发。。。。结果你猜怎么着??主板上的开机线被哪个龟儿拔了

网友:
我一般这个机器都不拆主板。。。。直接把风扇拆了。。直接搞电容

网友:
这种问题就不要上传了

网友:
这个电容直接拆掉吗?不用补吗?如果想补上的话,用多大的?

网友:
然后这个电容会导致正常触发,但是不跑码吗?

网友:
通病了,扣掉就好

网友:
老毛病了,拆掉风扇一眼丁真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cpu上电容腐蚀。

网友:
这cpu应该加盖。

网友:
这个是首发,小白路过

网友:
这个通病多少了。。这种板子基本都是这个坏,怀疑散热器上一圈胶

网友:
散热器惹的货 哈哈哈

网友:
捡钱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