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夜精灵4 显卡问题 跑鲁大师闪屏

楼主(2022-07-25):
可以安装驱动,跑甜甜圈正常 跑鲁大师闪屏 而且没有帧数 0 是不是显存问题 大佬提示一下 另外用MATS 不能引导进去 不能测

网友:
遇事不决干核心

网友:
测试通过

网友A:
好了没有,我有台神舟也是跑鲁大师黑屏,甜甜圈,3d什么的都正常,就跑不了鲁大师

网友:
没有好 现在我把显存全部重新值了 还是一模一样 估计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没有,我有台神舟也是跑鲁大师黑屏,甜甜圈,3d什么的都正常,就跑不了鲁大师

你这个是系统  驱动问题

网友:
遇到过系统问题,考虑换系统试试

网友:
先换系统  还有基本核心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网友:
我有台神舟也是跑鲁大师黑屏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第一时间装安装版系统,一个一个打官方完整版显卡驱动,选排除软件问题。GHO版系统容易出现独立显卡不能启用的情况

网友(2022-10-12):
什么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
用WIN10更新试下

网友: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