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忙看下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2-07-25):
今天修一台Y7000P 2019款难倒了上电自动触发电流0.245

其他电压正常 唯独CPU没电压 死都不出,供电芯片 开启 之类都有 CPU阻值正常  难倒U坏了?
唯独这圈圈地方电感都不出。19V也进去了
现在有点无语
CPU供电MP2979A换过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VR_SVID_CLK   VR_SVID_ALERT_N呢?他正常后才能有CPU电压。

网友:
还有非核心电源好信号  unvcccore_pg

网友:
无svid u挂

网友A:
我刚好也遇到一样的机器,正在修,但问题有点不一样,电池状态下正常开机,正常使用。但一插上适配器就会关闭CPU的供电,导致死机,单用适配器不出CPU供电

网友:
应该还是前面缺电压

网友:
结合开机上电时序来找路子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吧先

网友:
这貌似有几组电压,看时序图吧

网友:
自动触发先解决了再说啊

网友:
sa也不出?无招时换个ec试试看,论坛里有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也遇到一样的机器,正在修,但问题有点不一样,电池状态下正常开机,正常使用。但一插上适配器就会关闭CPU的供电,导致死机,单用适配器不出CPU供电

通病。

网友:
那个通病电阻搞了没

网友:
楼主解决 了吗

网友:
VIN那个电阻检查没

网友:
应该是电阻问题,那个电压不能大于1.5v

网友(2022-08-24):
什么通病,我也遇见一台一样故障的,时好时坏

网友(2022-10-17):
一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办法嘛

网友(2022-12-22):
PU3001-----PU3004是撒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