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风枪买了一个手柄,居然装不上

楼主(2022-07-25):
怎么搞呢?大佬们
风枪主机型号是一样的,客户也说是可以用,但是发回来的是2+5,原来的是2+2+3。找不到定义,怎么办呢

网友A:
问客服,他答不上来就退吧。

网友:
型号一样,品牌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客服,他答不上来就退吧。

客服是猪,什么都不知道,叫他问问厂家,直接让我退货,还好哥们是有维修基础的,就当坏的研究,改接头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服是猪,什么都不知道,叫他问问厂家,直接让我退货,还好哥们是有维修基础的,就当坏的研究,改接头成 ...

能力太强了吧

网友:
把手柄拆开,里边电路板上有定义,如果没有定义,也可以对号入座的。

网友:
旧插头上有个洞拿东西插进去把线拔出来然后用新的线装上去

网友:
买新款  这是旧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