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控制芯片坏,已修复

楼主(2022-07-25):
联想E570右侧接口不能用,拆机测量接口好的,供电有5v,检查主板发现有进水,AOU1腐蚀严重,查图纸直接拆此芯片了不要了,2脚飞线到11脚,3脚飞线到10脚,装机测试OK

网友:
数据直连没问题

网友:
芯片拆了。直连数据线试一下

网友:
数据线直连,可以

网友:
这下次要是USB设备有问题就是直接烧桥了

网友:
多谢楼主,学到了

网友:
USB设备有问题就是直接烧

网友:
如果不是应急,该补的还得补上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直连。引脚有一个你说错了吧。最好补上原来的芯片,因为这个芯片带有电压控制和过流输出提示信号功能。这对于大功率USB设备来说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