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后黑屏,间隔滴滴响两声,怎么破

楼主(2022-07-25):
RT,DELL VOSTRO 260,刷bios后黑屏进不去了,间隔滴滴响两声,光驱闪几下就没动静了,试了好多办法都不成功。买了个编程器,插上就显示未响应程序卡死。

网友A:
没看懂,原来故障是 什么情况,刷上不行接着刷试

网友:
编程器刷个bios不就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原来故障是 什么情况,刷上不行接着刷试

原来就是想升级bios,刷完不显示了,滴滴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