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官网下载的BIOS改个后缀就能用了吗?

楼主(2022-07-25):
华硕官网下载的BIOS后缀是.CAP的,直接改.bin就可以用了吗?编程器程序提示大小和BIOS容量不符,我看改完也是16M的,BIOS也是16M的,是不是还要其它操作?求教程。

网友:
不能用的 得把头砍掉

网友:
不通用 Cap需要解包或者看论坛有没备份

网友A:
要砍CAP头不能直接刷,自学一下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砍CAP头不能直接刷,自学一下很简单

怎么砍CAP头?哪里有教程?

网友:
改成8,00800

网友:
我已经找到更简单的了,直接拖到809F里面,自动就去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砍CAP头不能直接刷,自学一下很简单

迅维网校就有教程,直接编程器会不跑码的,很简单拿你这个BIOS为例都是16M但是仔细对比就知道 下载的比原机备份的稍微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