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二修苹果A1502好几处断线

楼主(2022-07-25):
苹果15款A1502版号820-4924-A,拿到机器打开后盖一看,卧槽,CPU都换过了,瞬间就想扔一边,本着维修人钻研的精神,不抛弃不放弃,那就先打一下阻值看看,没有发现短路的,于是拆下主板,翻个面,卧槽,EC都没有了,旁边还胡一堆绿油,估计是上家干太多次,受不了歇逼了,看看其他地方,待机芯片也动过,都是焊油,先把绿油去除干净,EC边上的R5177,R5178,R5179,R5180,这些电阻都没了,焊盘也没有了,先刮线路把,SMC_TMS,SMC_TDO,SMC_TDI,SMC_TCK,先把这4条刮出,这4条对应的是R5177,R5178,R5179,R5180这4个电阻的1脚,然后直接C5007飞一条线到这4个电阻的2脚,找个料板,拆个EC装上,不触发,电源灯都不亮,于是把上家动过得待机芯片也换了,待机电压有了,3v5v还是没有,开始跑时序,测到EC这边3.42V有,RESET,SYS_ONEWIRE,都有,测到SMC_PM_G2_EN发现问题,这个电压是0,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发现SMC_XTAL_R有出断线,一坨锡补上,打阻值还是不通,纳闷了,心想要不要换个时钟试试,拆下时钟一观察,我尼玛,时钟的3脚,又一处断线,又来一坨锡,换个时钟装上去,这回灯亮了,测电压都出来了,但还是没有触发,也不确定上家搞的这个CPU是好是坏,刷个BIOS试试看,刷完装上,我喜欢直接扣个喇叭上去,通电duang一声,搞定了,装机测试,卧槽,屏还是坏的,就这样,各位大佬加点分吧

网友A:
一个东西修的时间长了,要么进死胡同,要么退机。。。要么,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东西修的时间长了,要么进死胡同,要么退机。。。要么,秒杀。。

没想过时钟问题,都准备再干EC了,突然来灵感了,上家估计就是干懵了

网友:
娴熟的功底。屏坏的。板子修好了。客户不修了咋办

网友:
楼主技术部
错啊

网友:
楼主 是技术大拿了!!!

网友:
这机器屏坏了就没价值了,板子便宜

网友:
进水机,不好修,断线

网友:
这水平高

网友:
   收多少钱这么干啊!

网友:
这屏坏的。主板也是坏了。客户还要修啊。这能报的价?

网友:
这个价格修下来客户能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