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华为p40pro进水

楼主(2022-07-25):
请教各位大佬
华为p40 pro进水 后不开机
查到这几个电容两端对地阻值都是0能不能判断这几个电容烧坏了?

网友:
不能,这几个电容应该是并联的,是接地的滤波电容,一般只有一个电容短路了,而且因为是进水,仔细观察有没有哪个电容腐蚀严重,就是短路的那个。洗板水清洗干净先。

网友:
晚上拆下来测了,确实没短路。

网友:
电容拆下来测试了,确实没短路。
现在是那两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偏低,正常应该370左右,我测出来只有30多,测试了后面连接的电容都正常,怀疑是那个电源芯片有问题,芯片是hi6421 v800的 在考虑要不要拆下来在测试下,又害怕自己手工不好拆坏了,好纠结啊。

网友:
电感另一端连芯片里面的,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A:
芯片拆拆下来再测。如果阻值正常,可能是芯片的问题,阻值仍然短路,再排除短路的小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拆拆下来再测。如果阻值正常,可能是芯片的问题,阻值仍然短路,再排除短路的小元件。

把芯片拆下来测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没变,芯片应该没问题了。接下来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下面是拆之前和拆之后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