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大神指导联想R7000P2021H坏版电感阻值图

楼主(2022-07-26):
联想R7000P2021H主板阻值图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显卡是否挂了

网友:
越是高端的显卡阻值就越低,只要不是直接00一般情况下都是好的

网友:
会跳一下变0就是好的。

网友:
必须给你加分

网友:
即便是00也不一定是坏的,CPU也一样

网友A:
显卡阻值是0也不一定的是坏的,修过一台是华硕的游戏本,显卡阻值也是0但显卡是好的,1050以上显卡内阻是非常低几乎是0,先不要怀疑他,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有少了个判断故障的办法,打阻值不起作用了

网友:
待机,触发的情况都没有

网友:
这样打阻止判断不出来显卡好坏的

网友:
0.几也都是正常的

网友:
显存供电大约20欧左右

网友:
要修啥问题啊

网友:
现在的机器显卡和cpu组织都是很低的

网友:
现在的显卡必须用欧姆档来测,一般10-30都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阻值是0也不一定的是坏的,修过一台是华硕的游戏本,显卡阻值也是0但显卡是好的,1050以上显卡内阻是非常低几乎是0,先不要怀疑他,考虑其他问题

我觉得这个非常奇怪。那只能说明多用电表的精度还不够。按道理说处理器只有工作时金地板才会开关发热,为什么不工作的时候?他的组织这么低呢,它不是纯电阻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非常奇怪。那只能说明多用电表的精度还不够。按道理说处理器只有工作时金地板才会开关发热,为什么不工作的时候?他的组织这么低呢,它不是纯电阻器件。

晶体管

网友:
越高端的卡阻止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