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HP暗影精灵5板号DAG3DCMBCC0 9代U

楼主(2022-07-26):
HP暗影精灵5板号DAG3DCMBCC0 REV:C MODEL:G3DC 惠普(HP)暗影精灵5                OMEN15-dc1063TX   i5 9300H +1660TI 版本

网友A:
备份的?还是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份的?还是买的

备份的,字数

网友B:
有备份显卡的BIOS吗? 那个1M十背面type-C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备份显卡的BIOS吗? 那个1M十背面type-C的吧

是的雷电接口那个bios,另一个是真正BIOS。vbios 2个 这个机器已经给客户了,1660ti的bios techpowerup找不到嘛?Mobile 通用,一般很少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雷电接口那个bios,另一个是真正BIOS。vbios 2个 这个机器已经给客户了,1660ti的bios techpowerup找 ...

显卡bios被上家拆了,现在只找到2060 2070 的就是少1660的。不通用的

网友(2022-10-25):
有显卡bios吗

网友(2024-11-03):
DAG3DCMBCC0 REV C
N18E-G1-KD-A1
RTX 2060 6GB
vBios "U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