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平板2在线刷bios错接3.3v求助

楼主(2022-07-26):
小米平板2,bios 改完无法保存,怀疑25q64问题。焊了8根线用341供电3.3v在线备份了数据,然后发现无法清空,换25q64时发现用的是1.8v芯片,现在换1.8v存储器。写入备份数据,机器没反应,换论坛数据也是一样,插充冲电器电流显示1a左右。是不是3.3v错接入1.8把主板烧坏了?还有救吗?

补充内容 (2022-8-2 09:35):
已解决,方法在4楼

网友:
很有可能挂了,先焊下来用座子试试

网友:
那基本哪里烧了吧

网友:
这东西还是拆下来写比较好。

网友:
已修复,存储器旁边的c口刷机切换芯片yl518e烧坏了,存储器不能切换到cpu。手头没有芯片,直接拆掉按电路图飞线解决。只是没有了c口刷机bios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