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革命 x10pro 开机黑屏 外接有有显示

楼主(2022-07-26):
开机黑屏,可以切换大小写。
查25 背光开启0V

查了U1917 1脚2脚0V  4脚也是0V
在查U21 也0V

u1917和U21 分别是与门还是或门呢?
有没有大神有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25 26一陀锡

网友A:
25强拉一个3.3v就可以了,u1917可以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强拉一个3.3v就可以了,u1917可以取掉

我把q113取了,现在屏线25 有3.3V了
但是还是不显示。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
我怀疑是不是屏幕坏了

网友:
我取了Q113 背光开启正常了
屏幕还是黑屏。
这个会不会屏幕坏了,怎么检查屏幕的pcba板呢

网友:
以前遇到过屏幕坏的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B:
看看屏接口旁边有没有电感或者保险阻值变大,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屏信号转换芯片

网友C:
。看起来桥和EC的背光信号都没有发过来 凶多吉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桥和EC的背光信号都没有发过来 凶多吉少

外接显示可以进系统,怎么跟桥有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屏接口旁边有没有电感或者保险阻值变大,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屏信号转换芯片

屏信号 转换芯片一般长啥样。几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桥和EC的背光信号都没有发过来 凶多吉少

外接显示器可以进系统 桥没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屏接口旁边有没有电感或者保险阻值变大,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屏信号转换芯片

屏上,测到了19v供电。
转换星片长啥样,一般几个脚?

网友:
楼主维修好了吗,什么原因导致的,学习一下。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先给电压开启啊

网友:
x10pro都还在保吧

网友D:
有没有测过25脚的阻值?先简单借26脚3V供电短接,如果还不亮屏,就要考虑是不是屏问题,有可能是屏供电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测过25脚的阻值?先简单借26脚3V供电短接,如果还不亮屏,就要考虑是不是屏问题,有可能是屏供电有短路

25  26的3.3v都已经出来了。
可以在屏上测到19v
屏的供电 能不能提供思路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测过25脚的阻值?先简单借26脚3V供电短接,如果还不亮屏,就要考虑是不是屏问题,有可能是屏供电有短路

屏供电怎么查呢

网友:
机器是不是屏暗。问题搞清楚。

网友:
确定是不是没认到屏

网友:
直接先换屏,确定不是屏  没开启直接屏供电拉

网友E:
我猜核心挂比 显卡输出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猜核心挂比 显卡输出的机子

看来你真是猜的,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网友(2022-10-12):
后面怎么解决de

网友:
遇到过,没有搞定   显卡问题应该

网友:
看看屏供电3.3V和HPD屏插入检测是否正常  换屏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