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伏电感阻值偏低该咋修?

楼主(2022-07-26):
ec也拆了,桥也拆了,显卡也拆了,还是一个屌样,不知咋修了,本来是可以开机显示的,只是有根内存插槽不能用和无线网卡插槽不能用,从料板上拆掉换上(焊接绝对没问题,也没连锡)后来再开机电源指示灯就不亮了,测量主板无三五伏待机,后来过段换待机芯片,妈的淘宝买了三个没一个好的,钱喂狗了,通电把主板翻一面,五安大电流,反面冒烟,后来仔细观察发现ec被击穿,三伏电感对地值偏低,五伏对地值也偏低,拆掉五伏供电转换mos管,阻值恢复正常400多,三伏拆掉ec对地阻值还是一样,后来又拆掉南桥也还是一个屌样,后来又拆掉显卡也还是一个样,我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
声卡,有线网卡,统统也都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没图纸,用电流大法。有图纸就循线找。没确定问题先别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用电流大法。有图纸就循线找。没确定问题先别乱换。

用烧机法,摸不出来哪里发烫

网友:
记得之前换过内存插槽和无线网卡插槽导致的

网友:
现在网卡插槽已拆除,会是内存插槽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