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5 软件经常卡死 求助

楼主(2022-07-26):
各位,小弟有个烦恼,本人是做外贸的,平常工作用的较多的软件是微信和邮箱,但是最近电脑打开这两软件就经常卡死,也无法通过资源管理器杀掉。然后导致整个电脑卡死,如图。 基本插电使用,也不怎么玩游戏,就是开个微信,QQ,邮箱,网页啥的。笔记本目前用了两年左右。原本以为是内存不够,加到了16g的内存,但是还是老样子,配置如图。
另外系统是WIN11的,和这个有影响嘛?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谢谢!

网友:
Y7000P使用的原厂系统Win10家庭版,使用一段时间后被联想的电脑管家安装了莫名的软件,造成经常卡。准备改安装Windows Server 2022,避免联想自带的软件拖累。

网友A:
CPU问题 重新植球应该能好

网友:
CPU使用率过高,换WIN10能解决

网友:
先软件再硬件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吧,可能系统程序有冲突

网友:
建议找个专业维修的电脑店给你仔细检查

网友:
硬盘和系统可能大

网友:
装系统装原机驱动试试,10代的机子不应该啊

网友:
换硬盘 内存试试

网友:
现在迅维论坛里卧虎藏龙

网友:
改个Win10试试

网友:
强烈怀疑硬盘问题,市场上好多翻新的

网友:
这种代u的CPU,你就加内存到128GB也没用,主频那么低干啥都卡,不要还用10年前思维认为办公电脑要求就不高,说实话现在办公要求对CPU处理能力挺高的,
要么换电脑,CPU代h的,要么凑合用装精简版系统,

网友:
鲁大师,跑个压力测试看一下。

网友:
换硬盘,内存,看看

网友:
基本U挂了

网友:
装系统装原机驱动试试

网友:
建议找个专业维修的电脑店给你仔细检查
这楼上说的不错,你做外贸的。。

网友:
和我碰到的台式机一样,进系统只要点软件就卡死,换cpu就好了,

网友:
首先win11还不成熟,更别说你这个还是测试版本,bug比较多。建议先升级win11到最新版本后再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问题 重新植球应该能好

你叫人家重植CPU?还不如叫他换主板!这种问题换板最快。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高降频了

网友:
到专业的维修地方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