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惠普暗夜精灵4 独立显卡 不能跑鲁大师 花屏 土炮干好

楼主(2022-07-26):
收到机器 首先测试显存测试软件 结果PASS 通过。不会超频测试,直接把几个显存 重新值,看到没有掉点 就知道白忙,安装好了测试涛声依旧,由于没有BGA 设备 直接土炮干 跑了 正常了,只要掌握好温度,什么工具都可以,省了几百块钱,当时准备发出去维修了,报价普通维修500 换核心1500 晕 死马当活马医了 居然好了 以前这样搞过AMD 桥 成功率不高 ,这么高级的主板倒是第一次

网友:
士炮成功的都是高手

网友:
以前DBM的南桥 用白光就这么干 哈哈哈

网友:
这个土炮是咋做的呢?我也想整一个干核心

网友:
10000%会返修,1%不会返修,

网友:
下面一个加热台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
坐等返修 几率很大

网友:
你这还要返修的。。。

网友:
怕用不住!最后是显存又问题吗?

网友:
返修概率大哟

网友:
老板,你发出去换核心1500啊

网友:
看能顶过保修期不,呵呵

网友:
返修概率超大

网友A:
这土炮是修手机的屏幕分离机,我也这么干过,成功过也失败过,屏幕分离机最高也只能调到120度吧

网友:
返修很快就会

网友:
BGA也不贵啊,为什么要折腾呢?

网友:
会返修,别存存的做噩梦

网友B:
你这只是加焊核心还是给核心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土炮是修手机的屏幕分离机,我也这么干过,成功过也失败过,屏幕分离机最高也只能调到120度吧

这东西可以到260

网友:
楼主高手,这样也能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只是加焊核心还是给核心重置了?

他这个只能加焊~ 重植干不了的  温度掌握的在好也不可能成的,除非把BGA方口装到风枪上 还有点可能,而且时间长了板子变形 时间短了锡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只能加焊~ 重植干不了的  温度掌握的在好也不可能成的,除非把BGA方口装到风枪上 还有点可能,而且时间长了板子变形 时间短了锡不化

明白人一个 哈哈

网友(2023-05-11):
你这跑分离谱了,相差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