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DS2 R3.0触发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22-07-26):
H81M-DS2 R3.0触发反复重启维修,第一时间刷BIOS,问题依旧。测3V 5V 12V检测都是2V正常,CPU供电1.7正常,内存供电1.5正常,SDP3.3正常。桥1.5 1.05 都是有,,PCIE 时钟复位都有,,
晚上没事干,把桥边上的几个W1P全部拆下来,,从料板上找来一样的换上,,亮机。附上官网的BIOS

H81MDS23.F3

网友:
按时序走,PCIE 时钟复位都有,那下一步应该就是BIOS,然后楼主刷了BIOS没好,找到图纸中发现那圈起来的4个小三极管正好是和BIOS芯片相关联的,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更换了图中圈起来的4个小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