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风扇报错,BIOS无法关闭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2-07-26):
一台联想主板,AMD一体U,风扇坏改2线静音风扇,但是开机会报警,风扇错误,在联想的BIOS里面无法关闭。测量发现4脚是PWM信号

在有正确的风扇情况下,测得3脚输出PWM到PCH

虽然他们的频率不一样,但是短接可以完美屏蔽BIOS报警

网友:
能报个板号吗?

网友(点评):
联想CFT3I1

网友A:
这是一个风扇旋转产生的一个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风扇旋转产生的一个方波

你说的没错。

网友B:
短接是啥意思,是3 4都接地还是把3 4连接起来?

网友:
到位  很好的一个思路

网友C:
3脚是5v,4脚12v,直接短接?

网友:
管他几v接上就行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收藏一下,以后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3脚是5v,4脚12v,直接短接?

可以的,他们都是PWM信号,并不是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是啥意思,是3 4都接地还是把3 4连接起来?

把3 4连起来即可,不能接地

网友:
受教了,不然看电路图电压不一样还不敢短接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收藏以后使用

网友:
很好很实用

网友:
没必要。用原来的风扇还可以温控转速

网友:
这板是V星贴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