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C600 6050A2448001-MB-A01进系统掉电 重启

楼主(2022-07-26):
  东芝C600  6050A2448001-MB-A01进系统掉电 重启  南桥也加焊了  显卡也加焊了 还是不行

网友:
用他原装充电器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好老呀

网友:
掉电,最恶心的症状了,记得有一个本亮机掉电,怎么都查不到原因,最后才发现是接口接触不良特么的,因为电脑来的时候没电池,栽了个大坑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换CPU大电容

网友:
换板吧,很便宜

网友:
那个CPU供电滤波电容看起来有点随意  给它上4个330钽电容看看

网友:
进系统掉的话,主板上的DC输入端和CPU供电端上并个电容看看,有条件用示波器找。
前几年也遇到一个老本本,也是进系统掉,后来监测DC口上电压纹波大,挂了一个2200uf的电解就好了。

网友:
这玩意还修啊

网友:
示波器抓对比吧!!没有更好的方法,要不就直接换板

网友:
CPU那 加几个电容看看!

网友:
这玩意不用修了机器都不值200块

网友:
上4个330钽电容看看

网友:
是不是容量不足

网友:
在并联几个电容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