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一台热风枪,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

楼主(2022-07-27):
主要修电脑主板用,拆芯片,或者type接口,电容等,比较方便。
要求:耐用,好用,体积小不占地方。价格几百都可以。

比如:买什么品牌比较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推荐

网友A:
不差钱就买快克。我买了个安泰信st-862D 用着也可以。

网友B:
热风枪肯定用快客的啊

网友C:
某宝7.12晚上八点的活动,快克2020+,券后358,个人感觉很香,体积挺小,就撸了一个

网友:
快客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7.12晚上八点的活动,快克2020+,券后358,个人感觉很香,体积挺小,就撸了一个

网友D:
多谢啊,刚查了,还有一个2020D+,可以存三个预设温度,怎么不要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差钱就买快克。我买了个安泰信st-862D 用着也可以。

几百块,就行。我也不懂多少算贵算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肯定用快客的啊

多谢啊,查了2020确实很小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啊,刚查了,还有一个2020D+,可以存三个预设温度,怎么不要这个

预算问题

网友:
quick 861dw 或者 sugon 8610dx

网友E:
修笔记本主板,用快克,便宜的957d好一点的861dw,2008修手机还行,修笔记本主板风量不够大,拆起来感觉太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笔记本主板,用快克,便宜的957d好一点的861dw,2008修手机还行,修笔记本主板风量不够大,拆起来感觉太 ...

957d和2020  957  才500w,2020  750w  怎么会957d好过202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修笔记本主板,用快克,便宜的957d好一点的861dw,2008修手机还行,修笔记本主板风量不够大,拆起来感觉太 ...

问商家也是推荐957d,你说的太柔是什么意思,我看参数2020+比957要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商家也是推荐957d,你说的太柔是什么意思,我看参数2020+比957要好。

2020没用过,2008手上一台,无刷电机风量太小,导致热风功率不足,用了吹手机小面积主板还行,笔记本这种大块的,吹起芯片费劲.957我都没用过,我多年前用的是850d和857d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020没用过,2008手上一台,无刷电机风量太小,导致热风功率不足,用了吹手机小面积主板还行,笔记本这种 ...

我看你推957d,到时买了,不知道行不行。本身我是想买20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推957d,到时买了,不知道行不行。本身我是想买2020+

2020,应该是2008的改款就跟857和957一样,不清楚现在2020出风量如何,反正2008出风量太弱,导致大部分人都是改风扇,来进一步改善使用体验,论坛里有2008改造风机过程,早期用857修主板用起来体验还可以,现在维修用的基本都是861dw

网友:
可以看看我发的贴子,改造快克959D+的那个。
这个风枪是新款,价格不算便宜,用起来挺顺手,建议把风机升级一下,原机手柄可以不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