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笔记本pro电脑15.6US

楼主(2022-07-27):
小米笔记本pro电脑15.6 USB全部失灵
重新刷bios,重新安装系统之后正常

网友A: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不刷之前,USB接口不能用,无论进入bios还是刚按开机,USB接口全部失灵

网友:
BIOS问题,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现在的故障,首先先刷BIOS,哈哈

网友:
放电也不行吗?

网友:
小米的有点仿苹果,没有独立的电池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打湿水准,牛逼呀!后面维修靠你了

网友:
bios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次见到bios引起usb不能用

网友:
顺便把BIOS分享下撒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BIOS很强大,BIOS大法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