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花屏

楼主(2022-07-27):
收到一款HPC显示器HPC H245R 显示花屏 各位同行请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屏的问题我这是无法修复的,

网友:
屏的问题就放弃吧

网友:
你这肯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接信号线显示正常只是有这几个道子,那就放弃吧,屏幕坏了。

网友:
大不了用通用板点一下呗

网友:
屏坏了  这办法修复的

网友:
屏坏了  ,边板电路查一下看看。

网友:
屏问题,应该有磕碰或者逻辑板或cof坏了

网友(2022-10-01):
屏问题,没有修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