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450R5U开机不读盘显示F4

楼主(2022-07-27):
客户一台三星NP450R5U开机不读盘显示F4 刷了BIOS换了硬盘还是一样 测量发现是硬盘排线断两条(连着线皮发现不了),处理后正常 附上开机BIOS

网友:
这么粗的线断了,很少见,应该是外力所致。

网友:
什么东西拨插多了都会断的,正常

网友:
硬盘线断了,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附件是啥,图纸吗,

网友:
我有个华硕X550C,开机进系统后过段时间,蓝屏,掉硬盘和光驱,从CMOS里也看不到硬盘光驱。光驱硬盘供电及到桥的数据线打值都正常。

网友(2022-09-04):
很不幸的又给干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