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NM-D041主板显卡BIOS

楼主(2022-07-27):
机器别人修过,现在是键盘大小写灯可以亮
外接和内屏都不显示,屏和屏线都排除了,显卡BIOS被刷过,求个显卡BIOS刷下试试

网友:
去gpuz找找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A:
我也想找这个电路图。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块主板新乡市不用电池直接可以上电。也可以关机。但是关机后再开机就开不了。装上电池开机也开不了。放电后可以直接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找这个电路图。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块主板新乡市不用电池直接可以上电。也可以关机。但是关机后再开机就 ...

兄弟机器还在不,在的话能帮备份下显卡BIOS传我一份不?

网友(2023-05-18):
我正好修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