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

楼主(2022-07-27):
一台联想小新锐7000,版号16891-1,用电池很慢,拔了电池就可以用,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用电池很卡的时候,照图把最大处理器状态改100%就好了。

网友:
节能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很卡的时候,照图把最大处理器状态改100%就好了。

谢谢,我去试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吧,用电池连系统都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学习一下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22-09-17):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最后用电池根本不加电,换了充放电芯片无果,最后只能把电池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