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4拆机

楼主(2022-07-27):
Surface pro4拆机总结,因为其四周都是胶,非常不好拆,对于我们这样新手确实不友好,我以我自己这次失败的拆机经验作一下总结,希望能给第一次拆这个型号的电脑的兄弟们提供一些帮助。首先是切入点的问题,四周很紧密,没有下手的地方?我觉得上侧是切入点,上部的塑料和其余部分有区别,缝隙相对较大,可以作为切入点,注意:加热温度不要太高,上部这种材质耐温值不高,容易变形,我用风枪吹的,同样温度,上部变形,其余三侧没有问题。找到切入点后,沿着边缘滑动,注意:上部正中间为摄像头,摄像头的两边都有连接线,所以拆的收上部必须避免把线划断,最好是从右上角或者左上角靠里大概3cm处开始划,同时注意,左下、下部屏侧都有连接线,必须小心注意,刀片不要切入太深,以免割断排线。

网友:
加热板拆,好拆的很,从喇叭那个地方拆。其实pro3的稍微容易碎,其他的都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