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苹果手机iPhone11摔过后WiFi和蓝牙都用不了维修

楼主(2022-07-27):
苹果手机iPhone 11摔过后WiFi和蓝牙都用不了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 11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自己的苹果手机iPhone 11遭受重摔,手机摔过后再使用手机时发现WiFi和蓝牙打不开,无法使用。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的手机,开机测试无WiFi打不开,摔过的iPhone 11手机出现WiFi打不开的故障常见为中层摔虚焊、掉点比较多,也有WiFi和CPU虚焊、摔坏的可能。将主板分层检查中层的焊盘都很好,没出现掉点情况。

苹果手机iPhone 11摔过后WiFi和蓝牙都用不了维修 图1

将主板装到鑫智造的iPhone 11测试架,装测机屏测试手机WIFI和蓝牙依旧打不开。

苹果手机iPhone 11摔过后WiFi和蓝牙都用不了维修 图2

在上下层主板焊盘测WiFi相关的信号对地值,测得阻值正常。中层没掉点,对地值没问题,接下来就需要检查WiFi芯片工作条件、WiFi芯片焊盘是否掉点、WiFi芯片是否损坏的情况。

把WiFi芯片拆下来焊盘没有掉点,直接将WiFi芯片装到到另一个下层板上测试,发现故障依旧,基本确定WiFi芯片自身损坏导致WiFi打不开故障。

苹果手机iPhone 11摔过后WiFi和蓝牙都用不了维修 图3

iPhone 11更换WiFi芯片需要拆硬盘进行解绑WiFi,并且注意 iPhone 11手机有两个不同系列的WiFi芯片,一个是M系列,另外一个是UMI系列,两个不要互换使用。

      【测试结果】更换一个同系列的WiFi芯片,并进行WiFi解绑之后,再将主板装到鑫智造的iPhone 11测试架,装测机屏测试WiFi可以正常打开,iPhone 11 WiFi打不开故障修复。

苹果手机iPhone1 1摔过后WiFi和蓝牙都用不了维修 图4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提供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这个过程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