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HDMI无显示故事是这样的,

楼主(2022-07-27):
显卡HDMI无显示
故事是这样的,我一直用RX580的DVI,偶尔插上HDMI使用,有一天,我正在用DVI接口,然后我就拔下来插上HDMI,结果HDMI无显示,后来我再插上DVU转VGA的DVI头,发现转接器的DVI和显卡的座子有电火花,后来测了一下有1V左右,但是我有麻的感觉,再后来转接器(CM6616a芯片)应该是坏掉了,有漏电。再后来只能拿dvi显示器用,能正常使用,换了个GTX750,也是一样,hdmi无信号。但是电视的hdmi接盒子就没问题。
这个是哪一方的问题呢?我应该咋样排查呢?

网友A:
不是应该先接上HDMI 再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先接上HDMI 再开机吗?

我是中途更换信号,机子是开着的,HDMI不是支持热插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