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080,开机扫描头撞墙异响

楼主(2022-07-27):
             修一台兄弟7080的打印机,开机能打印,不能复印,扫描头向左侧移到最里面撞墙异响,开机5秒左右,扫描灯有好几种颜色依次亮起,头是正常的,接着拆机,检查了扫描双向驱动电机和四个齿轮,侧量电机的四个脚两组阻值都为28欧,这些都是正常的,听说这款机器的扫描头排线爱坏,刚好手上有一条新的了,换好后,装好机器,开机,故障依旧,最后,只好拆下主板,依次侧量了主板上的F1,F3,F4,F5,F6这几个保险,都是通的(F2实在是找不到在哪里,就没的量),我的思路是按扫描头没有定位的修的,下面是主板的实物图,有没有修过的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撞头。不是要换扫描头么,

网友A:
我前两天修了两台,都是主板问题,拿给我是开不了机,主电源6V正常,这个板很多机器用,施乐,柯美,联想,兄弟,就是外壳换了,也不知道是谁做的总代工

基本都是蟑螂在里面拉屎坏的,我的两台都修好通电后,有一台就和你的问题一样,我没有那个扫描步进马达驱动芯片,反正很烫,你可以换试试,要不就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修了两台,都是主板问题,拿给我是开不了机,主电源6V正常,这个板很多机器用,施乐,柯美,联想, ...

您说主6V,是不是指6VSB吗?就是待机状态下为6V,正常开机加载后,全速升为24V?

网友B:
撞头我一般都是换扫描头,跟施乐的机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撞头我一般都是换扫描头,跟施乐的机器一样

同理先换扫描看看

网友:
真棒,撞头。不是要换扫描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