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L1666和惠普136wm的硒鼓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22-07-27):
感觉一模一样啊,不知能不能通用???我今天碰到一台ML1666,但没拿110a 的硒鼓试。

不知道大家试过没有。

网友:
长得很像,但芯片肯定不通用,跟奔图的差不多

网友A:
绝对不相同,跟三星101一样的,机器刷免芯片。
101-111免费装

网友:
不通用啊,芯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相同,跟三星101一样的,机器刷免芯片。
101-111免费装

101-111免费装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试下啊,硒鼓能装进去,不知道芯片变没变

网友:
也就是磨具跟三星101还有111都是一样的。只是芯片不同而已

网友:
不通用。可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B:
硒鼓都累死唯独差芯片改免芯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硒鼓都累死唯独差芯片改免芯片就行了

把芯片换到110上面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