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磐镭GTX1080 8G锁驱版的BIOS 满载风扇转速异常

楼主(2022-07-27):
  有一张磐镭GTX1080 8G锁驱动版 (核心用的是测试版核心 丝印KHO那种必须用337.35驱动)。显卡烤机或玩游戏满载的时候 风扇转速很低一直不变。
1.例如待机的时候 风扇转速28% 1136转   只要玩游戏满载的时候 风扇转速能提到50% 转速显示在1000~几万转之间来回跳实际风扇转速不变还是很慢估计还是1000多转)
导致显卡温度一直升高。
2.待机情况核心负载低 用V星小飞机手动调风扇转速为50% 转速显示2000转 (实际风扇转速有明显提高) 由此说明风扇并没有坏
但哪怕用小飞机手动风扇转速,只要核心一满载。实际风扇转速立马掉回很慢的状态)风扇转速则显示为1000~几万转一直跳动

   个人怀疑是BIOS问题。但是从GTX10系列开始就没有BIOS的修改软件想修改BIOS风扇转速没法修改。感觉是这个卡BIOS有问题 有没有同款卡的求一份BIOS。

或者有知道是其他什么问题的求教?

网友:
我有这卡的BIOS

网友A:
Bios
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一般不会出问题。

那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想要一份

网友:
私信我卖你一份

网友:
WX 18638977936  求一个1080 锁  BIOS

网友:
风扇调速看看是不是核心控制的,如果不是,改下分流电阻

网友:
路过  刚好学习一下

网友(2022-09-06):
我的是满载玩游戏立刻卡死重启

网友(2022-10-24):
有没有这张卡的点位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