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掉点,掉了2个不知道要不要补

楼主(2022-07-28):
一共掉了2个一个是NC点,我知道是空点不用补但是还掉了一个DQ29,我就想问问大佬们DQ29要不要补。

网友:
焊盘有没有引线,有就补,2个有花不了多少功夫

网友:
另一个有线连接就要补

网友:
DQ是数据总线肯定要补啊

网友:
D5显存32位此位置DQ数据通道要补(按图所示应试是DQ13),如果运行在16位则可以不补。

网友:
看下有没线印。

网友:
补一下也不费劲

网友:
有相连的覆铜板布线就要补

网友:
数据总线位,必补

网友:
DQ线肯定要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