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v3571g 雪花

楼主(2022-07-28):
新人求助

acer v3 571g i7 gt640m原主板是在更换配件时磕碰后出现,系统可以使用,症状就是无法切换独显,一切换就花屏,有时死机;
更换主板后,重新安装系统后,还是出现类似的情况;
求问题定位

网友:
是安装不了系统吗还是什么?这能看到个啥

网友A:
雪花点????内存排除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雪花点????内存排除过没?

内存 更换排查过,现象依旧

网友:
从淘上购置了一条显示排线,换了主板,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
那会不会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
更换cpu,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