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500,冬天转一下就停,夏天正常。

楼主(2022-07-28):
请问是不是主电容的问题?

网友A:
风扇不行了 要么换要么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不行了 要么换要么加油

这算是冷笑话吗?

网友B:
不是主电容问题,转一下就停,一般都是反馈电路故障。一般都是12v反馈电路问题居多。不会维修的还是别问了。一个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主电容问题,转一下就停,一般都是反馈电路故障。一般都是12v反馈电路问题居多。不会维修的还是别问了 ...

夏天没问题,怎么解释?

网友:
个人猜测是不是某些元件受温度影响

网友:
对电源一窍不通,换换电容还行

网友C:
输出电压是正常的话那就不管它呀,冬天温度低风扇不转没啥,夏天温度高能正常转就行。现在有些电源负载轻的时候风扇都不转。

网友:
应该是有风扇负载或者温度控制的模块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是正常的话那就不管它呀,冬天温度低风扇不转没啥,夏天温度高能正常转就行。现在有些电源负载轻的 ...

兄弟这个电源不带起停技术,就是转一下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个电源不带起停技术,就是转一下就保护了

夏天为啥不保护?说明电路正常,换热敏电阻呗。

网友:
你说的转一下就停仅是指风扇还是指的电源输出哟?

网友:
是电容老化了,温度升高,电容性能会提高。加温试试就能定位故障电容。

网友:
电源经历冬天到夏天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