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52G无法开机求解!

楼主(2022-07-28):
如题,宏碁V5-452G笔记本,前期进水,进水后,通电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然后就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亮,可以正常关机,开机,复位都没问题,通电后插接usb供电都正常。去电脑城维修,师傅检测各模块后说供电正常,主板无腐蚀现象,电流0.8上不去,师傅费了一天功夫,做过显卡BGA,刷了bios,仍然找不到问题。
求解。

网友:
我将点位图附上,请各位师傅,大拿帮忙!

V5-452G V5-552GDAOZRIMB8E0.pdf

网友A:
进水的机器主要找进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主要找进水的地方!

没有进水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