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想的笔记本,拔掉硬盘也进不

楼主(2022-07-28):
一个联想的笔记本,拔掉硬盘也进不去bios 单独插u盘可以进入pe。各位大佬这是什么情况,现在的画面就是拔掉硬盘后屏幕显示的画面。是bios损坏了需要重新刷,还是重置一下?

网友A:
你进BIOS要按F2啊,有的机器要FN+F2 ThinkPad的机器有的是F1

网友:
不行就刷bios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进BIOS要按F2啊,有的机器要FN+F2 ThinkPad的机器有的是F1

我都试过了,就是没法进bios,一直说找不到启动项。单独插u盘是可以的

网友:
我不会啊哥哥  能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