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i b450i gaming AC后面m.2为 掉元件是什么

楼主(2022-07-28):
请问msi b450i gaming AC后面m.2为 掉元件是什么
window

网友:
这要仔细看!!!

网友:
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都掉咯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个大佬知道

网友:
MS-xxxx ver几点几 ????板号都不给,谁帮得了你。

网友:
很危险,旁边的电容都是并联滤波,你掉的位置孤零零的,很可能是关键信号电阻